华硕ROG GU603Z 班号GU603ZX REV 2 .0 电流到0。8A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4-09-16):
华硕ROG GU603Z  班号GU603ZX REV 2  .0  电流到0。8A 不出CPU供电 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CPU供电开启有 测SVID  DATA CLK没有波形

网友:
CPU型号SRLD1  I7 12700 这种CPU要买什么华硕专用吗

网友:
GU603ZX 点位图

GU603ZX.cad

网友:
供电 开启这些都有了吗

网友:
CPU挂了CPU挂了

网友:
查开启条件,时钟,复位

网友:
这个CPU SRLD1 有没有换过的

网友:
网上怎么说有什么华硕专用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