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不定时掉电,有时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9-16):
    型号:华硕H110M-F v1.0
    故障:不定时掉电,有时不触发
    不触发时测量待机电压,发现PCH桥供电没有,根据点位图,桥供电由PU704产生

    测量一圈发现EN脚电压只有0.7v左右

    点位图中EN信号由PR713和PR717两个10k的电阻分压+5VSB产生,电压应该为2.5V,两个电阻实际测量都是5k,所以电压是被PU704自身给拉低的,更换PU704后主板正常触发,也不会再掉电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幸好有时不触发,不然就难查了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过硬,

网友:
桥的1.0伏电压没有

网友:
可以啊,修好了

网友:
高,逻辑性强。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过硬

网友A:
现在主板电阻太他妈小了,受到腐蚀很容易坏,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出问题,这还是开机出问题好排查,单纯不稳定最麻烦!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笔记本时钟复位信号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主板电阻太他妈小了,受到腐蚀很容易坏,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出问题,这还是开机出问题好排查,单纯不稳定最麻烦!

发现下吹风散热的机特别多坏,积尘

网友:
学习了。。。H110M-K 类似

网友:
不定时掉电确实不好修,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好东西,有启发,感谢,我也有一块,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一直没找到原因,还在吃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更换来试过了。还是不定时重启。还有绝招不

网友:
我也亲测了,结果还是没有解决不定时重启问题,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