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BENQ fp71g+画面拉丝的奇葩故障修复过程。

楼主(2024-09-16):
淘汰下来的17寸正方形的BENQ fp71g+用来看监控,突然这几天画面拉丝跳动,心想2006年生产的老家伙应该是电容失效引起供电不足吧,看见屏幕也不怎么老化还可以修下来用用,拆开瞄了一圈也没见有哪个电容漏液鼓包呀,万用表测电源板输出到主板的电压5V偏低些许4.88v,3.3V是3.2V基本正常呀,想着也这么多年的东西也旧了,干脆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了也没几个,一番操作猛如虎后以为故障也会消除了,装机上电故障依旧。好像拉丝更严重了,再查供电电压也大差不差的稳定呀,维修陷入困局,既然也尽过力那就垃圾堆里去吧!但又不甘心呀,只剩下显示板到逻辑板的排线没处理过,拿下看排线光亮没氧化的感觉,不管了该做的还是要做下清理,于是拿出祖传的橡皮擦擦下排线的接触点,用牙刷刷下接口,装回开机居然恢复正常了,无语!简单的零成本故障,让我折腾了两天。

网友A:
你应该优先考虑排线和视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优先考虑排线和视频线

就是上了"老经验"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