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80g 烧充电芯片24780求大师指点

楼主(2024-09-16):
华硕主板fx80g原故障是触发电流上到0.12A掉电,没事干,我把这个0.005Ω的电阻用风枪取下,量了一圈,没发现问题,加了点锡再把这个电压检测电阻用风枪吹上去,装上后插电,电流待机稍大,几秒后啪一下电池芯片冒烟了。就在芯片1脚和2脚附近烧糊了。我真是见鬼了,是这个电阻分正负极,还是风枪把电阻吹坏了,导致烧电池芯片?懵圈了,彻底糊涂了。还是所有的板这个电阻不能轻易动他。

网友:
华硕这机没有pdf 只有点位图,上面那个是宏基的电路图截图的。

网友:
画红圈的那个黑电阻,取了。箭头处芯片烧了

网友:
这个电阻是连到芯片的1脚和2脚

网友:
电阻0.005Ω吗?

网友A:
应该是PR213断路了,大电流直接加检测电路上了

网友B:
之前碰到一台HP的暗影精灵,无缘无故就烧24780,所有脚位都不短路,就是一装上就烧

网友C:
怀疑你冷却时间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R213断路了,大电流直接加检测电路上了

断路不会烧的。。会让公共点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你冷却时间不够。

确实没怎摸冷却。。。。。难道真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
现在是电池芯片  1  2  脚位的焊盘都掉了。。。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碰到一台HP的暗影精灵,无缘无故就烧24780,所有脚位都不短路,就是一装上就烧

和我的问题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路不会烧的。。会让公共点没电压。。

PR213 阻值才0.01,正常两段电压很小,如过断开电压直接加在了芯片的控制电路,电流也直接流过控制电路。肯定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