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40 G2 触发小电流!(不是古怪问题不发)

楼主(2024-09-16):
主角:HP 340 G2 板号:6050A2677101-MB-A01故障表现: 触发小电流  一段时间后掉电
测量故障: 触发前电流0.023 触发后0.035   触发前  无待机3 5V     触发后待机5V没有  3V 只有1.4    公共点 一直是19.4V  (这里有伏笔)。

维修思路:由于这个是英业达 没图纸 没点位   一开始之能凭经验修   这么多年了 还只是个入门级别 感到惭愧啊。这种情况  我们大概是认为后级短路  3V转换短路
或者声卡 网卡 外设有一路电压短路。或者待机3 V  5V 没有开启信号   又或者3V或者5V 那个钽电容失效(纬创当年宏碁的板子经常出现)。经过测量和更换以上情况都没有,反馈电阻都拆下来测量过了!

前前后后用了一天时间 没个结果!当然这个机器通病也去看了  同样无结果。

接下来回想是不是公共点电压是保护隔离被击穿 串流过来的!我用的是 多功能转换适配器  电压一直是20V 我测量到的公共点只有19.4  (所谓的伏笔  这个机器19.5是标准电压)。也没图纸点位  找到电源接口 过来测量是标准的20V 但是第一个MOS后面没电压  接下来保护隔离管 第二个后面居然有19.4 想不通。经过跑线发现20V 经过电感 到了一个双向二极管  一端20  另外一端分别是19.4 和3.5  。各位看明白没  这个19.4是双向二极管流过去的  测量二极管正常!

不幸当中的万幸  就去找HP 这几年   英业达给它代工的板子  有没有点位或者图纸的  找了N张终于发现HP 348 G4  前面保护隔离部分是一模一样的  有图纸 有点位。感兴趣的同行  可以打开点位和图纸参考。原来双向二极管过去的电流不足以撑起整个整个机器 需求!而那个3.5 又是BQ24728的ACDET   到这里搞维修的都知道下面的情况了 。断开电阻测量发现电阻没问题  再按回去机器OK了  !应该就是电阻周围灰尘导致阻值偏大了!

又能力的同行 在测量保护隔离不对 就回去找BQ24728  我就是没弄明白 第一个MOS 的G级到底是分压电阻控制还是 因为跑线没跑得出来  后来看点位和图纸才发现的!

网友:
沒明白,,,老哥能把你說的同類圖紙截圖一個,閲讀起來就好瞭解。

网友:
就是ACDET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2024-10-31):
朋友,可以把 HP 348 G4 电路图和点位图在此网站上出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