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单车充电器lm358的3脚电压怎么来的?

楼主(2024-09-16):
充电器输出电压正常,能够正常充电,就是风扇不转,也不变红灯,经检测接上负载有0.7A的输出电流,lm358的1脚没有高电平,2脚0.06v,3脚0v,查看358的定义,3脚应该要有一个比2脚高的电压1脚才有输出,请问各位大佬3脚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充电
App

网友:
应该从6脚过去的

网友:
U2是檢測用的,你這個圖不完整,求人看首先得把它拍完整。有可能是65v插座給的信號,也許是別的地方。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r8生成的,感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
R8才0,1怎么生成的

网友:
小气包,电路图上传半截。
3脚和6脚都是R8供电。
R8是充电时的电流采样电阻,R50和R48分别是同相端3脚和反相端6脚限流电流(也可以叫平衡电阻)

网友:
LM358的3脚和6脚的电压都来自采样电阻R8,看样子应该是用于风扇和恒流,2脚和5脚电压基准是各自对5.1V的分压得到,从标注的阻值计算,输出电流大概超过1A会启动风扇,电流毛估估应该会被稳定在2.7~2.8A

网友:
很明显,是输出电流在R8上产生的压降,送到358的3脚的,R8是电流采样电阻。至于工作逻辑,得看完整的电路图,你这电路图不完整,不好分析。

网友(2024-10-29):
假设充电器输出电流为I,取样电阻R8的阻值为0.1欧姆,那么R8的电压降就是0.1I,LM358的3脚的电压最高不会超过0.1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