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N不能开机

楼主(2024-09-16):
主板如题,启动后,CPU风扇转约三钞钟即停,不能开机,无显示。用TL460S  P…S诊断卡测试,显示“RR”结束,风扇即停,应该是关机。测CPU供电:三相供电0.9V;1.2V;还有一相0V,不知是CPU的什么电压。该相是UP6281S8驱动,2脚UT501的24脚连。已分别补焊两集成块。维修陷入难处,请各位师傅和高手们指教。

网友:
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
这种明显是缺供电了,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
谢谢以上两位网友指点!无图纸,更不知点位图,修着较困难。

网友:
前面说的故障现象不是唯一的,跑码是变化的。唯一不变的是集显电压闪一下就消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