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x80g全核睿频上不去

楼主(2024-09-16):
华硕fx80g全核睿频上不去,全核睿频只能达到2.2ghz,但是戴尔g3的全核睿频能达到3.9ghz,两款笔记本都是i7-8750h的处理器,统一鲁大师跑分,但是华硕的全核睿频上不去,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更新驱动了,也上官网下载了新的bios更新了,固态是三星pm9a1-512GB的,内存是三星32GB-2666mhz*2,但是就是CPU全核睿频上不去,怎么办,求明白的大佬回复

网友:
先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buyaoBUYAO不要追求完美

网友A:
装官方驱动 控制台可以调性能模式 F5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官方驱动 控制台可以调性能模式 F5键

你是说安装华硕fx80g的官网驱动,能调整性能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安装华硕fx80g的官网驱动,能调整性能模式?

可不可以发一个华硕的性能控制台长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发一个华硕的性能控制台长什么样子

你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发一个华硕的性能控制台长什么样子

装完重启 然后按f5试试 不行就fn+f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