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大佬,看电路猜元件名字。。。

楼主(2024-09-16):
如图,一个六脚管掉了,焊盘也没了,也没有图纸,能否从这个走线看出来是什么管子?如果是7002该怎么飞线呢?

网友:
其实也不用补了,发现根本不引响使用

网友A:
把3脚和6脚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3脚和6脚连起来

牛批,这个是控制dp接口的,飞线后能亮了

网友(2024-11-08):
智能照明控制模块CMM-1216AC 开机“哒哒哒哒”继电器不停吸合的响,指示灯红灯闪。最后查出是两个25V470UF电容坏了,更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