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y520 nm-e021

楼主(2024-09-16):
thinkbook ith,版号hy520 nm-e021,桥供电电感1.79v,一般桥供电不都是1.05V吧,电流上到0.15不动,桥温度52度,slp3和slp4,slp5都没有出来,问问大师们是桥坏了吗?这个桥要200多元一个,成本有点高。

网友:
11代的桥供电1.8V 正常

网友:
谢谢!CPU阻值也高,估计南桥有问题,准备换一个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