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是屏内短路吗?

楼主(2024-09-17):
看视频,屏幕会不停的跳动,跳的时候最上面有一根线条。
外接显示器没问题,各位大哥,有没有办法呢

显示器
外接显示器
App

网友:
還真沒有見過,兩個通道總綫不一樣,有沒有可能是驅動沒打好呢,如果修好了樓主請你留言一下哦

网友A:
换屏测试下
u1555742
还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以前图便宜买过一线屏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测试下
还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以前图便宜买过一线屏

网友(2024-12-02):
侧面GOA电路有短路问题

网友:
很大可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