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充电维修,充电管理芯片BQ24780S

楼主(2024-09-17):
小白一个,V星GS66  插适配器可以开机使用,单独使用电池无法开机,也无法充电,待机情况情况下BQ24780S测量各个引脚电压如表格。找了一个参考的电路学些测量,开机情况下充电电路过来的电压大概可以达到6V左右,但是插上电池就只有1.几V,目前判断是1、电池可能有损坏,导致放电电路也没过来电压,2、充电芯片有损坏,26引脚没有吸合充电电压没有下来,有没有大师看下怎么解决的。同时能不能指导一下BQ24780S,充电要达成的芯片工作流程。感谢~

网友:
板号是多少

网友:
版号,MS-16V 11 VER1.0

网友:
先换电池吧

网友A:
红线标的是芯片工作条件,数据看起来都正常。但是18.19脚不对,这个是电池检流电阻2段的电压。正常是电池的电压或者充电时候的公共点的电压。你的只有2V肯定不对,先换电池。再去判断其他情况.还有就是就是检流后端的那2个通芯片的电阻如果阻值不对了会有很恶心的问题出现..
你的问题看起来还是电池问题偏大.电压太低了

网友:
如果不插电池或者插上电池,是不是充电电压都应该要存在的16V或者是更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线标的是芯片工作条件,数据看起来都正常。但是18.19脚不对,这个是电池检流电阻2段的电压。正常是电池的 ...

如果不插电池或者插上电池,是不是充电电压都应该要存在的16V或者是更大的?

网友:
V星  MS-16J9MS-1799     MS-1793 16J3  图纸

MS-1793 16J3.pd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插电池或者插上电池,是不是充电电压都应该要存在的16V或者是更大的?

不一样的电脑可能设置不一样,有的电脑只有检测到电池接入的时候才会电压升高到充电电压,一般是电池充电限制电压.

网友:
先换一个电池试试,排除电池问题

网友:
另外看一下充电下管是不是没有工作

网友:
TI的芯片,官网有很详细datasheet

网友:
先不管电池,首先4脚的电压就不对,第一个管子有没有击穿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的维修经验,偷偷学习一下

网友:
保护隔离管坏了

网友:
点型有电池故障,换了再整

网友:
换电池必好

网友:
通过大佬的指点增长见识

网友C:
BQ的充电芯片要读到电池才给电接口出电压

网友:
什么手机拍的如此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电脑可能设置不一样,有的电脑只有检测到电池接入的时候才会电压升高到充电电压,一般是电池充电 ...

电池换了一个,好了,但是奇怪了,之前也是新电池换了一个,然后用没电了就开不起来了,不可能每次电池一没电都要换个新电池吧,有的新电池装上去还是开不了机,还认品牌的。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被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Q的充电芯片要读到电池才给电接口出电压

那就是电池坏了,电池电压测量全部都有4V左右,然后到电池保护板上某个器件的引脚都还有15.2V,但是快到电池接插件针脚的时候就一直没有电压了,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我新买电池用万用表量,正常针脚都有15V

网友:
MSI 的好多都是用的这个充电芯片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U4000 笔记本板号:K401UQ  REV.2.0。。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0V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量发现没有19V公共点电压是由BQ24780S控制测主要的几脚:
BQ24780S  4脚ACDRV 隔离管G脚:0V(正常24V)
BQ24780S  25脚BTST自举升压:5.84V(正常17V)

BQ24780S  6脚ACDET交流电源检测:2.61V
BQ24780S  24脚REGN蕊片自供电:6.01V
BQ24780S  28脚VCC供电:19V

分析:当BQ24780S 的6‘24’28脚电压正常情况下 4脚就会产生24V电压驱动隔离管产生公共点电压,现在不能产生重点围绕这个问题来检查首先更换一片全新的BQ24780S插电公共点电压能够出来,但是好景不长10秒钟后就消失为零。好像有什么东西不良或虚焊‘脱焊’接触不好‘不稳定一样按照这个思路用放大镜重点观察隔离管这部分电路元件发现有一个电阻表面有点发霉很不明显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吹枪吹出来清理于净重新焊接包满圆润,插电待机0.015。。。。。。按开机键触发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这个电阻是隔离管G 脚偏置电阻发霉了倒至4脚不产生24V不能产生公共电压。

网友(2024-10-17):
这个我不会修电脑的都知道换电池八成就好了,适配器正常,电池不开机,说明主机本身就没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