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黑金、爱国版金牌电源通病

楼主(2024-09-18):
最近遇到2块鑫谷电源,鑫谷爱国版750g,鑫谷黑金600g。电源什么问题呢,都是带不动机械硬盘,电脑启动卡LOGO,或者进系统丢失硬盘,但是带固态硬盘和显卡,一点事都没有。
说一下维修思路吧,这一看就是带不动负载的问题,重点检查12v和5v电路,dc-dc电源小板,和12v开关管。其实正是这一惯性思维走了弯路。通过取下dc小板,焊了个新的apw7073上去,再测量5v的2个mos管,也没明显问题。焊回小板问题依旧。再测量12v的4个mos管对地阻值和阻值完全一致,这个就再没取下来测了。
后来,就检查了反馈电路Wt7510的电压监测角,3.3v 5v都正常。然后排查了3个光耦都没有问题。至此,彻底没了思路。
实在是不想再把dc小板取下来,换个测量方向,万用表监测黄线电压,发现越是靠近线材最长端,5v电压下降的越厉害,最低降到了4.65v,这个电压难怪带不起机械硬盘。但测量靠近电源板一侧,5v电压就越是接近5v,在电源板上测5v电压测得5.05v纹丝不动。
那么问题明显了,就是5v电压在线材上产生了明显的压降,黄线是18awg,红线明显比它细一点,大概19的样子。电流通过线材时,特别是通过4个sata刺破头时,到最末端时电流不够就产生了压降。
说说解决办法,就是剪线,把线剪到留2个刺破头的位置时,带机械硬盘一切正常,硬盘接口处电压5.01v。
这个问题,我翻看了其他人的维修记录,特别是当年的红星*WF词语*,有这样的案例,近几年似乎就鑫谷有这样的问题。搜了下咸鱼,不止一个鑫谷金牌电源,都出现了带不动机械硬盘的问题,集中出现在500w,600w,650w,750w的各种爱国版,黑金版。算是个通病吧。

网友:
材料缩水造成的

网友:
开机后3  4脚都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