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150M-WIND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4-09-18):
型号:GA-B150M-WIND
故障:无cpu供电
技嘉GA-B150M-WIND不开机,测量发现cpu供电为0v,根据时序测量发现VCCIO和VCCSA都是0v,通过图纸找到VCCIO和VCCSA都是由2_5LEVEL讲过两个电阻分压而来。
万用表测量2_5LEVEL电压只有0.5v,明显被拉低。图纸中找到2_5LEVEL连接到IO的4脚,还有两个电容。
拆掉其中一个后2_5LEVEL电压恢复正常,补上后测试cpu供电正常,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daxiao:

网友:
通病,一般我是拆最大的那个电容。

网友:
感谢分享,一路供电线路上的电容不良导致电压低

网友(2024-12-23):
2.5V 这个刚学会。。。谢谢

网友:
CPU供电好出现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
看看涨知识了

网友:
学习了很多知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