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4100EAR 板号UX482EGR通病0.06解决方案

楼主(2024-09-18):
ASUS UX4100EAR 板号UX482EGR
手里正好又修到这台机器,找了一下论坛,都藏着掖着讲一半,没什么意思,直接发出来吧,主要就是一个12VS被拉低到4V左右,然后导致3VS没有完全转换过去,拉低的元件就是这个3V转换,换管换电阻取电容都没用,具体原因未知,取掉图中PR8804,12VS就恢复到14V了,然后一砣锡连上3V二级转换,进系统声音各功能都正常,别去取那个PQ8807的D62,那是个12VS转换,取了肯定不行的,借个图,机器装上了没拍照

网友A: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时好时坏。有时候是无12VSUS,有时候是无SUSB_EC#,电流都是到0.068左右。换了2个6脚。补了EC都是好一段时间又出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这 个估计得反修。要测试2-3天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难不住高手的,拿出来分享下不错

网友:
怕返修的请按照别的思路修

网友:
学习了,简单且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感谢分享,这样能稳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这样能稳定么

目前我修了几台同样的,未发现返修,当然主板有别的问题另说

网友:
看起来不少人遇到过一样的问题的,可惜 我还没有这样的钱捡

网友:
感谢分享,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一坨确实省事,我想接一条通丝,如果有大电流了,还会熔断,只是我的想法,不喜勿喷。

网友:
这个机器有的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C:
怎么不去换PQ8811呢,二种情况,一PQ8811下的4脚那里板层短路,二PQ8811坏

网友:
故障是有时能开 有时候不能开机?

网友:
感谢大公无私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去换PQ8811呢,二种情况,一PQ8811下的4脚那里板层短路,二PQ8811坏

维修的尽头是玄学,换过PQ8811,电容也取了,也尝试PQ8811的4脚断开直接飞线,就是不行

网友:
疑难杂症多半多是板层有问题,不稳定

网友:
板层短路有可能会返修

网友(2024-12-06):
支持 有格局 不像有些人说一半 就怕别人抢他几个小目标的生意

网友(2025-01-19):
路过学习一下高手的经验

网友(2025-02-23):
想知道原故障是什么问题,看看和我这个一样不一样,,,我的是 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是不行 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2025-04-05):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给楼主加分

网友(2025-05-13):
我把D62拆掉,3.3V短接,开机了,到windows画面就蓝屏了,进不了系统!

网友(2025-12-03):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时好时坏。有时候是无12VSUS,有时候是无SUSB_EC#,电流都是到0.068左右。换了2个6脚。 ...

目前我手里也有这个同样的问题,电流也是到0.08作用,你的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