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9000P2021H内屏不显外接有显

楼主(2024-09-18):
拯救者R9000P2021H开机无显示,HDMI外接能显示但进系统后黑屏也不显示(安全模式下和禁用显卡驱动可以显示),测主板EDP接口+LCD_VDD,BKOFF_N,MUX_INVT_PWM开机后都有3.3V正常。唯独EDP_HPD只有0.8V不正常,4组数据线阻值也都正常,重点怀疑屏,关键是这个屏的3条背胶轻轻一扯就断,很不好拆,郁闷

网友A:
难道这个机器非得内屏正常显示,进系统后外接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稍微加热一点

网友:
用酒精辅助拆了2个多小时终于平安拆下,换屏测试显示正常,果真是屏坏

网友:
现在电脑问题怪异。。屏坏,以前外接能正常用。。现在好多机子外接都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个机器非得内屏正常显示,进系统后外接才能正常显示

是的,我记得是屏幕如不接,混显是可以外接显示的,独显啥也不显示,内屏不显示或者不接,外接HDMI必然会异常这是铁定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