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笔记本不开机,电流7mA-14mA-18mA

楼主(2024-09-18):
联想Y500 版号 NM-A142 1.0
无法开机,上可调电源,电流0.007A,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014,几秒后变0.018,后面无变化

有待机5v 3v电压
这种情况要往哪里查?
哪位大佬有这机子的点位图?看的8692P的原理图,对应的元件没有点位图要找半天啊

补充内容 (2024-9-19 11:39):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5313-1-1.html
照着这个帖子解决的,也是Q149击穿造成不开机

网友A:
按时序查,看那些电压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查,看那些电压没出

按这个图查到3 搜不到+3VALW_PCH +5VALW_PCH这2个
然后查到6 只有sus有电压 其他几个桥出来的都没电压
这样是桥坏了吗?

网友B:
自用联想笔记本坏了,也是不开机,情况与你的差不多,来此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用联想笔记本坏了,也是不开机,情况与你的差不多,来此学习。

想测量下桥的工作条件,但是没有点位图 太难了

网友:
NM-A142 图纸

LA-8692P NM-A142.pdf

网友:
谢谢 看到一篇维修文章 和我这个很像 希望不是桥坏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5313-1-1.html

回头先更换一下Q149试试看

网友:
这个就是论坛有的8692的图纸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按这个帖子搞定的,也是Q149击穿,导致的不开机
设计是不是有问题?同样位置的元件问题,还是这批次的元件质量不行呢?
联想NM-A142不开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