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R7 360掉了一个芯片,标识是U501,哪位哥哥知道是什么芯片呀?

楼主(2024-09-18):
自用蓝宝R7 360掉了一个芯片,标识是U501,厂家客服说停产没有资料了,哪位哥哥知道是什么芯片呀?还想自己补一下再将就两年!

网友A:
有没得版号 看看有没得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得版号 看看有没得图纸

有的,R7 360 2G GDDRS PCI-E HDMI / DVI-I / DP DUAL-X OC VERSION(UEFI)白金版FULL

网友:
查周边IC,再看看类似的周边电路来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