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80笔记本接上触摸板就会自动关机

楼主(2024-09-18):
            最近接到一台ThinkPad E480笔记本接上触摸板就会自动关机,开机过程就会自动关机,无法进系统,但是可以进BIOS。换过硬盘、换过系统、断开电池、网卡、开关小班都是一样自动关机,只有断开触摸板才能正常进入系统,系统后一切功能正常,就是用鲁大师安装驱动时提示需要安装触摸板驱动,但是反复提示需要重启就是安装不上(此时已经断开触摸板排线)。
       于是,订购新触摸板,接上去还是一样关机,但是接排线,不接触摸板正常,可以排除是触摸板和排线的问题。用放大镜查看主板触摸板的接口无氧化断线,很干净,测量阻值没发现明显异常。升级了官方最新的版本1.50的BIOS,EC版本是1.4,结果一样自动关机。是在不找到问题所以,请各位分析一下,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挺奇葩的故障,只有分析电路图看看了

网友A:
触摸板使用PS2接口,查下PS2接口供电

网友B:
断开触摸板排线,鲁大师还提示安装驱动有点诡异,系统重装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触摸板排线,鲁大师还提示安装驱动有点诡异,系统重装过吗?

已经重装过了,还换了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使用PS2接口,查下PS2接口供电

应该不会是供电问题吧,现在是自动关机,不接触摸也会提示需要安装触摸板驱动,而且不成功,老是提示要重启设备

网友:
自动关机屏幕有啥提示吗?系统日志应该有关机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是供电问题吧,现在是自动关机,不接触摸也会提示需要安装触摸板驱动,而且不成功,老是提示要重 ...

供电脚屏蔽,其他脚接上,看会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是供电问题吧,现在是自动关机,不接触摸也会提示需要安装触摸板驱动,而且不成功,老是提示要重 ...

这个3.3V上拉好几个信号,看看那个LID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碰到金属之类的东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