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CPU底座只换针不换座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4-09-19):
针断了 中间处如果焊上 塑料会融且有痕迹 换一整根针基本上不可能 太神奇了

网友A:
看图片是整个座子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是整个座子换了

没换座子,座子上开个洞把针拔出来然后换个上去,很简单吧,但是需要对温度把控好,一般人干不了

这也是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座子,座子上开个洞把针拔出来然后换个上去,很简单吧,但是需要对温度把控好,一般人干不了这也是技 ...

换过针,但图片两个座子不一样的

网友C:
换针不难做到,预热台+热风枪,即可操作,只要视力好就行。

网友:
不会是用点焊机点上的吧?

网友:
需要搭配预热台,风枪,简单,只要视力好就没问题

网友D:
我自己都换了,网上买了个焊盘和 以前自己做U盘卖的热风枪,吹一阵子,然后就把针抽出来,然后放一根上去就得了 DIY玩家

网友:
主板卡扣拆下来,下面放加热台,然后用热风枪加热  镊子拔针!很简单的事情!我经常换针

网友:
看评论是托

网友:
哪有换这么完美的

网友:
换这么完美,还是断针谁信。歪针这么完美还差不多

网友:
第一个图里看来确实是换针成功,估计是底部先预热个200+度,顶部周围加个隔热贴,快速拆针换针能实现

网友:
换针属于基本操作

网友:
不像,应该换座

网友:
主要是下面得用预热台,一般200度就行,风枪把握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针不难做到,预热台+热风枪,即可操作,只要视力好就行。

手灵活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都换了,网上买了个焊盘和 以前自己做U盘卖的热风枪,吹一阵子,然后就把针抽出来,然后放一根上去就得了 DIY玩家

能吹下来我信,我试过,但是座子会吹糊,超过300度就要糊了,温度低了你又吹不下来

网友:
290度  120风,底部预热台,  换了很多了  风速要大,温度不要高于300

网友:
这个不难,你找个废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小儿科啊,少量没问题,多了还是得换座

网友:
换这座子材料和人工要多少钱呢?

网友:
拔掉 视频倒放

网友E:
无损换针个人不太信,换座子还是可行的.

网友:
专用工具啊 啊

网友:
主要就是上下温度掌握   找个坏板慢慢试温度     以前换过  很好用

网友:
学习了,改天试一试

网友F:
22年4月,就有大师将这种方法的视频发出来了,马上快三年了,有些眼尖的,早就学会了,【颠覆传统模式,新方式补CPU底座断掉的针脚,您学会了吗?】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9c8375953cd6c2743b

网友:
竟然刷到了自己的维修成果,抬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损换针个人不太信,换座子还是可行的.

一定要相信,有本事的人很多的

网友:
如果不超过3颗有用的针,我建议漆包线焊接CPU跟简单些

网友:
长见识了哈哈哈

网友(2024-10-20):
也换了很多针,断针换这么好 ,不敢信,呵呵。多少有点印子。貌似只有小品牌X79、x99能换这么完美,其他一概不行

网友:
”290度  120风,底部预热台,  换了很多了  风速要大,温度不要高于300“
学习学习

网友:
很容易换好,但是有的会有痕迹,有的座子质量好,塑料不会化。
但能换的那么完美的,应该是有预热台配合吧,温度比较稳。平和。
不用在上部风枪温度开大透过塑料化掉底部。

网友:
神奇的操作赞

网友:
相信一定有这种高手,期待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这样的高手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F:
22年4月,就有大师将这种方法的视频发出来了,马上快三年了,有些眼尖的,早就学会了,【颠覆传统模式,新 ...

我也是用这种办法 换 ,一直一来都是这种办法,那个无损换 有机会试试 下面放加热台 换针 试试,感觉成功率没有这种焊接高,因为这种肉眼能看到焊接到位了,那个完全凭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