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查询

楼主(2024-09-19):
问一下这是什么 管   什么型号的   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
估計是一個穩壓芯片,在什麽電路上的?把板子的電路拍一拍,盡量提供多點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計是一個穩壓芯片,在什麽電路上的?把板子的電路拍一拍,盡量提供多點信息

大众车载DVD导航上面的

网友:
红色的位置拆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众车载DVD导航上面的

照片像素非常模糊,依稀看出来是个稳压芯片,但是具体是几伏输出 不好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片像素非常模糊,依稀看出来是个稳压芯片,但是具体是几伏输出 不好判断

h65d    还是h650    查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像素非常模糊,依稀看出来是个稳压芯片,但是具体是几伏输出 不好判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65d    还是h650    查不到这个型号

我知道,我意思是看不清板子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我意思是看不清板子的线路

可以加你qq   可以发清晰图片吗

网友:
你看下会不会是这个。

网友:
有gnd有vcc另一脚追查后级受电芯片电压

网友:
那这个稳压器   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2024-11-04):
看看后级电路,是几V的,直接上网上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