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1020plus USB不能识别,只能换板吗?

楼主(2024-09-19):
hp1020plus USB不能识别,只能换板吗?主板不能维修吗?主板好贵啊!

网友:
一般要换主板,接口直接连接mcu芯片

网友:
前面有篇文章说这类型的板子USB口处有2个电阻有问题会导致USB不能识别。

网友:
找到故障点就修,找不到就换。

网友:
以前查过相关资料,电阻 还有三级管 击穿 会不认USB口,还有MCU主芯片 坏掉的,还是换板省事

网友:
还是换板省事

网友:
芯片比主板贵

网友:
都是高手    谢谢分享

网友:
量下   简单就整   进芯片不对   换板板

网友(2025-01-23):
有些是USB接口焊点松了,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大概率药换版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