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spire VX5-591G,没有3.3V待机

楼主(2024-09-19):
各位老大,我是新人小白。有个VX5-591G,插上充电器,充电灯亮,5V待机从电感上能量到。3V待机电压为0,打了一下阻值,电感对地也没有短路的情况。找到了论坛里大神的图纸,结合我的测量,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是哪里的问题?是芯片 的问题?还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查下12脚 EN1,

网友:
开启看看 或者升压

网友:
EN1为何没电压?

网友:
两个开启,都要查一下

网友:
EN1确实没有电压。0V。 ,按照这个图来看的话,3V_EN_R,是EC的107脚发出的。这个能用万用表量到3.3V吗?

网友:
我的理解,EN1的电压,是由EC芯片107脚,3V_EN_R过来的。这个107脚,通电后无电压。RB19和RB20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