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RIME B250M-J 换了稳压芯片后装不进系统

楼主(2024-09-20):
故障:华硕主板PRIME B250M-J 换了稳压芯片后装不进系统
起始故障:触发不显示,检查发现内存的基准电压只有内存主供电电的一半0.6V ,CPU也不发热。更换芯片后可以正常开机,GHOST系统后,重启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或蓝屏报错。不知什么原因,上次修一块华硕H110的主板也是,换了元件后系统装不上,装上了也不稳定,请大师们指点。 箭头所指为更换的芯片。

网友:
反复检查各处电压,比较麻烦,费时间

网友A:
基本电压本来就是0.6V

网友:
键盘太脏了

网友:
我不清楚你干嘛要搞那个芯片,但是按你说的情况,2块华硕主板都应该是2.5v那块有问题。红色圈起来的那个地方。

网友:
内存的基准电压现在是多少?

网友:
说错了,检查发现内存的主电压只有0.6V的,CPU也不发热才换了那个芯片

网友:
内存的基准电压现在是0.6V
现在测的电压好像都正常,就是GHOST秕后重启就报错,进不了系统

网友:
测的VPPDDR有2.49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电压本来就是0.6V

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说2.5vspd

网友:
到底是啥电压没弄明白不哥

网友:
你这内存槽都干焦啦

网友B:
现在是能过内存,自检通过,可以GHOST 系统,就是GHOST完系统重启就蓝屏

网友:
不知重那里找问题了

网友:
CPU 内存 硬盘都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能过内存,自检通过,可以GHOST 系统,就是GHOST完系统重启就蓝屏

换原版系统试试

网友:
不进系统是cpu问题,根其他的电压有毛关系,看cpu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搞啊,

网友:
装正常系统,不要装自己封装的系统

网友:
bios设置也要调整,还有硬盘AH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