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黄鱼三百多买的rx590翻车了

楼主(2024-09-20):
小黄鱼三百多买的rx590翻车了,才十天就坏了,插上显卡主板就不通电,拔掉就好了,所以确定是显卡短路,经过我几天的摸索,一边看教学一边自己搞,最终发现是供电坏了两路,测量供电芯片下面有一个小电容两端很好侧,两端都对地短路说明芯片坏了,我就是测小电容,还好问题不大,如果是显存和gpu坏了,那我就真的要哭死了

网友:
把两个短路的芯片拆下来就可以亮机了,淘宝买几个回来装上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