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5221-1,公共点短路,

楼主(2024-09-20):
主板15221-1,公共点短路,pu4301烧糊,我自己先尝试着把黑色的东西刮掉,刮掉后图片(自己第1次处理这种烧糊的),中间刮多了都漏铜了,中间是接地的,看来这个焊盘不能用了,怕引起短路,这地方就直接盖上了绿油,本身焊盘也没了,也不知道怎么搞,也处理了一个发黑的电容pr4304(修好后忘了装应该是抑制尖峰电压的,问题不大)看了下电路图,感觉可以试一试,通过资料查询, Ad-off是适配器关闭信号,应该是插上适配器的时候可以设置,只有电池供电的吧,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时 Pu401截止,电池过来的电压实现饱和导通,这样就形成了充电器在的时候依然是电池供电(这里是我的猜想),下面是我的一段电路分析,我想了想如果要电池供电的话pu4403要饱和导通,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ad-off要为高电平,在有充电器的时候,这个要为低电平,这样来看好像 Pu4301感觉可以去掉,直接导线相连,赌一把通过点位和电路图观察,有两颗电容这里并联,觉得这个地方飞线有两颗电容可以直接焊在一起,电流承受得住(有图),其实飞线之前公共点后级还有一个短路烧鸡拆了一颗滤波电容,通电后键盘指示灯亮了,直接装机屏幕亮了,成功的喜悦来的太突然了,这次是幸运的,毕竟可以改一下电路。

网友:
学到了。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