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的一块铭瑄1650显卡,直

楼主(2024-09-20):
昨天修的一块铭瑄1650显卡,直到今天才把它修好,因为这款显卡没有图纸,所以维修难度比较大,跑线路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不过还好有些耐心

。这块显卡故障是:不显示,所有的显卡供电电压都没有,VDD1.8V  核心1.0V   显存1.5V, PCIE 1.0 全无。查各芯片工作条件,首先要有1.8V,然后查1.8V的开启信号,就从这里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跑电路。最终跑到了NCP45491这个芯片,所

有开启信号源头,就是这个芯片的30脚,BS_OK(这个信号),这个芯片要发出BS_OK,必须满足好几个条件,主要是检测12v分压,3.3v分压,还有芯片供电,之类的。终于查到有一个引脚条件不满足,6脚的 BS_IN2信号,有一个75K的电阻坏了。6脚电压0v,导致条件不满足,芯片不工作,换上之后,引脚电压0.2V,正

常,芯片BS_OK信号也正常产生。后级的各种电压也正常了。维修结束了。修了一天

网友A:
不管咋样最终修好了,技术很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咋样最终修好了,技术很赞

共同学习吧

网友:
真牛x,维修显卡没有图纸又不知道条件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