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铭瑄1650的显卡,修了一天

楼主(2024-09-20):
昨天修的一块铭瑄1650显卡,直到今天才把它修好,因为这款显卡没有图纸,所以维修难度比较大,跑线路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不过还好有些耐心。这块显卡故障是:不显示,所有的显卡供电电压都没有,VDD1.8V  核心1.0V   显存1.5V, PCIE 1.0 全无。查各芯片工作条件,首先要有1.8V,然后查1.8V的开启信号,就从这里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跑电路。最终跑到了NCP45491这个芯片,所

有开启信号源头,就是这个芯片的30脚,BS_OK(这个信号),这个芯片要发出BS_OK,必须满足好几个条件,主要是检测12v分压,3.3v分压,还有芯片供电,之类的。终于查到有一个引脚条件不满足,6脚的 BS_IN2信号,有一个75K的电阻坏了。6脚电压0v,导致条件不满足,芯片不工作,换上之后,引脚电压0.2V,正

常,芯片BS_OK信号也正常产生。后级的各种电压也正常了。维修结束了

网友A:
功率芯片一般不都是拉低核心供电吗

网友B:
BS_OK发到哪里去?

网友C:
跑线路太看运气了,还是简单的拆装显存最简单,但是这种好修的卡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S_OK发到哪里去?

不清楚,没跑线路,修好就装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线路太看运气了,还是简单的拆装显存最简单,但是这种好修的卡太少了

是啊,确实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芯片一般不都是拉低核心供电吗

功率芯片坏,会拉低

网友D:
这种还好,有方向有目标,我遇到好多都是供电复位波形都正常不认卡的

,一个都没修好

网友E:
每个电感对应多少伏怎么看出来的?有什么经验之谈

网友:
跑线路累死,修好了确实运气好

网友:
坏电阻的,真的要命,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还好,有方向有目标,我遇到好多都是供电复位波形都正常不认卡的 ,一个都没修好

这个缺电压确实还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个电感对应多少伏怎么看出来的?有什么经验之谈

一般修多了,都会记住一些大概的电压。比如核心一般1.0v  显存一般1.5v左右

网友:
没图纸麻烦点

网友:
好值钱的电阻,能收3张不

网友:
厉害了。这样能收多少钱

网友:
花了一天,这样能收多少钱

网友:
学习了,共同进步

网友:
没图纸跑线路不好搞

网友:
见过一块7850显卡,画面是黑白的,人物边缘还有很细的彩边,让我一顿鼓秋,完了彻底花屏了,又一顿鼓秋,完了就彻底点不亮了,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无图维修

网友:
最怕的就是跑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