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V340-15IIL DALVACMB8D0 REV D

楼主(2024-09-20):
V340-15IIL DALVACMB8D0 REV D
文件
window

网友:
试过,,好用

网友(2024-12-14):
额,我最近有点苦恼一板子故障。短绿后,开机。搜索一下,发现楼主很久以前帖子。测一下,经一个6脚,(2n7002kdw sot-363panjit)绿线到6,5连接到io(nct5567d-b)31脚(pson)。我试着连这两脚。在按开机键。没反应。
请赐教。

网友:
5脚6脚都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