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指示灯亮,cpu发烫,测得多

楼主(2024-09-20):
开机指示灯亮,cpu发烫,测得多处短路,有没有专业的师傅,看看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
好好去学习下基础再动手吧

网友:
短路啊 烧鸡

网友:
CPU供电阻值本来就低 CPU工作肯定发烫呀!

网友:
短路处加电1.8v,只有CPU有发热,别的地方没有发热的,看来还是CPU挂了。

网友:
BGA焊台是新手的槛,没有也别折腾,成功率和质量很难保证

网友:
有要的吗?60包邮

网友(2024-11-07):
卖了3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