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NV SSD 主控型号

楼主(2024-09-20):
请教:一个NV SSD 主控型号,根据上面的型号到处搜不到。SSD型号是:WD PC SN740  ,1024GB

22B025B  2280258  249102  249L02 ???

网友A:
这不是主控吧?要真是主控的话这玩意也太小了,功能脚位得多密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主控吧?要真是主控的话这玩意也太小了,功能脚位得多密集?

谢谢提醒,又仔细看了一下主控是旁边那个闪迪,20-82-10081-A18,那这个IC应该是供电转换芯片.

网友:
求好心人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