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台笔记本电脑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4-09-20):
第一台,显卡供电烧糊,别人简单修了一下,说不能开机,然后我接盘。
这个维修后的图(显卡核心供电是我全拆了的)

来的时候故障是不接内存不掉电,接上内存上0.8 掉电不重启,按开关能二次开机,因为这个主板显卡供电是明显烧糊的。第一个隔离管100%坏,先换第一个隔离管。隔离管坏的几个特征,ds 击穿,g 级无法升压(还有无法正常充电)。更换隔离管故障依旧。根据其它机型的经验,直接拆了显卡的核心供电,断开vd8

骗一下CPU ,给CPU 一个DGPU_PWROK,结果不行。
于是又继续修供电。但显卡核心供电就是没有,但我要尽快确定CPU 好坏,来决定修不修显卡,如果CPU 是坏的,这板子就没必要修了。

于是又把显卡核心供电拆了,是拆了供电芯片和场管,场管G 千万不能悬空。

但显存供电一直没有。

于是又查显存供电不出的原因。

最后发现第9 脚的电阻腐蚀断线了,把线路刮出来,换了一个大的电阻。

把显存供电修好,结果这个电脑居然能跑码了。证明这个主板的cpu 对DGPU_PWROK 有时序控制。

cpu没问题,接下来就是想办法修显卡的核心供电了,因为显卡核心供电烧糊了二相,也在考虑是不是继续维修。
第二个板子,是返修的,客户反应有部份键盘按键没反应,确认不是键盘问题。检查发现键盘引脚8和22 脚没阻值。

简单排查一下电阻,直接换EC 芯片,正常情况7到30 脚都有阻值,而且都相差不大。
第三个主板,客户描述,显卡代码43,我装显卡驱动就蓝屏了。先测试显存

因为摔过,不管那么多了,直接拆显卡核心。

发现底部掉了几个点,仔细看了看,都是空点。直接把显卡核心植球装回(这个1650和3050 的焊盘一样)

装上显卡核心后,测试结果显示B1 出错,之前B1 都不报错,现在B1 报错子,难道没焊好,再焊一次,结果还是B1 报错。不管这么多了,直接把B1 给拆了

发现B1 显存确实掉了一个点。

更换一个显存,nvmt测试正常,进系统测试。

网友:
相当详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