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5不充电电奇怪故障

楼主(2024-09-20):
板号,NM-C421, e15不充电的机器,经测试发现当电池电量降低到75%后就可以正常充电了,中途不拔充电器可一直充电至满,中途拔掉电源后再插上就无法充电了,电量停止不上升也不下降,所有隔离管,放电管,检流电阻,充电芯片,EC, 电池,系统,bios,smbus线路通断,ACN,ACP 和SRP,SRN相连的电阻都换了,也无济于事,主板无修无进液,有谁修到过类似的故障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太奇怪了,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又换了芯片都不好,确实抓头,如果修好请大佬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A:
PQ0201,R0212,R0213,PU0201都干了?那会不会是某个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0201,R0212,R0213,PU0201都干了?那会不会是某个小电容

感觉还是ec这边问题大点

网友:
把EC和充电芯片周围所有的电阻和料板做了个对比,没发现电阻有异常的

网友B:
充电芯片和周围小件的可能性大

网友C:
会不会是软件问题,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有个设置是限制充电的

网友D:
你好 上次联想R7000 二级转换芯片老是烧坏的机器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软件问题,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有个设置是限制充电的

系统排除过,驱动都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上次联想R7000 二级转换芯片老是烧坏的机器 修好了吗

声卡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和周围小件的可能性大

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E:
D12501 是连接到PD芯片一个供电的输出芯片,这个D12501坏会引起不开机不充电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12501 是连接到PD芯片一个供电的输出芯片,这个D12501坏会引起不开机不充电吗?

应该会导致开机时拔掉充电器后再插上就不充电,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会导致开机时拔掉充电器后再插上就不充电,你可以试一下

好的,我试试

网友G:
联想电脑管家里的电池保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想电脑管家里的电池保养

系统都排除过了

网友H:
电量显示也不降低?

网友:
是的,不上涨也不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量显示也不降低?

是的,电量不涨也不下降

网友I:
换电池试试下
付金海
换过新的了,原电池在另一台机器上测试能正常充电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电池试试下
换过新的了,原电池在另一台机器上测试能正常充电的

网友:
QB5,QB6换了没有?通病

网友:
就是TPS65994控制的那两个场管爱坏

网友:
应该是电池充电电压,在系统设置里面做了保护设定,不低于设定%时不开启充电的

网友:
下载Lenovo Vantage后,可以看下电池设定状态

网友:
这个确实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