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cp5zmbv1.1主板不充电

楼主(2024-09-20):
机械革命深海幽灵z2air电池不充电,插电源会重启,拆电池又能正常使用,问题大吗?

网友A:
机械革命bios不接电池,显卡会降频。可以改下BIOS ,不接电池也能正常用。最好检查一下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换了新电池插电就黑屏,拔掉重启又正常,掉电非常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革命bios不接电池,显卡会降频。可以改下BIOS ,不接电池也能正常用。最好检查一下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池 ...

换了新电池插电就黑屏,拔掉重启又正常,掉电非常快

网友:
确定下新换电池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