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A电容短路

楼主(2024-09-21):
两个固态都是把电容烧黑了(已短路),旁边的芯片是做什么用的,搜不到资料,求助大佬

网友:
你确定这是电容?,,这位置应该是电感

网友:
是本来就这样的

网友:
看清楚型号去买来换

网友:
黑色的电感 ~主控挂了把

网友:
有没有大佬知道红圈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