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G41

楼主(2024-09-21):
内存不认4G,试一下内存不认4G,试一下内存不认4G,试一下内存不认4G,试一下内存...

网友A:
内存条分高压和低压的

网友B:
G41的有些板他会挑单双面的内存的

网友C:
双通道 DDR3 内存支持
提供高达 17 GB/秒(DDR3 1066 双 8.5 GB/秒)的带宽和最多 4 GB 的内存容量支持,加快系统响应速度,同时支持 64 位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分高压和低压的

默认是标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通道 DDR3 内存支持
提供高达 17 GB/秒(DDR3 1066 双 8.5 GB/秒)的带宽和最多 4 GB 的内存容量支持,加快系统响应速度,同时支持 64 位计算。

意思是加载一起最多4G是吗

网友:
我怀疑是BIOS太老导致的

网友A:
我徒弟给人升级电脑,特意买了个一样品牌的,死活检测不到,问卖家才知道分高压和低压,只差一个字母,样子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徒弟给人升级电脑,特意买了个一样品牌的,死活检测不到,问卖家才知道分高压和低压,只差一个字母,样子一样

我这个是能检测得到,但是进系统蓝屏,他自带的也是标压的,我买的4G也是标压的

网友A:
单插你才买的试试,不行重装下系统,升下BIOS,再不行就别折腾了,看那参数是支持到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插你才买的试试,不行重装下系统,升下BIOS,再不行就别折腾了,看那参数是支持到4G

现在国庆准备回去升级BIOS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插你才买的试试,不行重装下系统,升下BIOS,再不行就别折腾了,看那参数是支持到4G

用pe都会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1的有些板他会挑单双面的内存的

我插的都是双面的

网友:
要用老内存兼容,这板子特别挑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通道 DDR3 内存支持
提供高达 17 GB/秒(DDR3 1066 双 8.5 GB/秒)的带宽和最多 4 GB 的内存容量支持,加快系统响应速度,同时支持 64 位计算。

最后我用上了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