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3579-LA-F611P维修过程

楼主(2024-09-21):
DELL G3 3579  版号LA-F611P  1.0

客户描述进水不开机,二修
拿到手测试触发0.28  不跑码,风扇狂转  掉电

想到DELL这机子BIOS有问题也会各种情况,论坛有好多BIOS,随手下了两个刷上故障依旧。
拆机测量无明显短路,背面有明显清理水渍的痕迹
上电测量3.3V、5V、1.05V、1.2V  1.8v  显卡供电0.8V出了,CPU供电无,显存供电无
测量平台复位无,SYS_PWROK有,PCH_PWROK无

往前查,与门UH14的 2、5脚3.3正常 1脚无,追1脚来自CPU供电芯片PUZ01  45脚VR_RDY
问题还是出在CPU供电芯片
.
查PUZ01条件16脚VCC  5V正常  43脚EN 3.3V正常
15脚VRMP无电压,查该芯片引脚定义VRMP为VIN输入,

继续追 PRZ52  1脚有20V,2脚无电压,而且腐蚀发黑,果断移开一脚,测阻值30MΩ,我擦,把1K的电阻腐蚀成30M了,能有输出才怪,估计老司机一眼就能瞄出来这个电阻有问题,只有我们这种眼睛不聚光才需要一点一点排查。

换好1K电阻,电流一路跑到1点多,但开始的风扇狂转还没解决, 果然装上散热风扇,插电 自动上电1.42  风扇狂转不跑码,5秒左右掉电,怀疑温控有问题,找到U2,上电测量6脚高电平正常,这下没思路了。

把腐蚀的地方又检查清理了一遍,问题依旧,论坛重新下了两个别人淘宝买的BIOS,刷第一个故障一样,第二个有惊喜,风扇依然狂转,但是掉电后能重新上电,有戏,掉电三次后第四次亮机,然后有提示按ALT+F  风扇狂转解决。
但是键盘不好用,触摸板也是半失灵状态,系统加载过程中黑屏了,
估计还是BIOS不匹配,幸亏之前有备份,把备份的BIOS改了ME重新刷回来,换上测试硬盘,直接进系统,维修结束。

这款笔记本BIOS有8M有16M,分充电芯片,本机是95522H     16M    ,改过ME的BIOS放出来,供大家测试。

网友:
LA-F611P 图纸与点位

G3 LA-F611P.pdf

G3 LA-F611P.pdf

LA-F611P.cad

网友:
这个板子充电糊的太多了

网友:
老司机思路清晰的很呐

网友A:
电源用着怎么样,好用吗,够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用着怎么样,好用吗,够用么

20A的 大部分游戏本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A的 大部分游戏本够用了

买了多久了,稳定性精准度如何。想买一个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多久了,稳定性精准度如何。想买一个

两位半,这个适合跑测试,不适合看电流,有的待机电流小的看不出来

网友:
之前修过差不多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充电问题折磨哦

网友:
写的不错,加分。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水平高

网友:
思路清晰,观察仔细

网友:
定得太详细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技术不错,请教楼主,我之前修一台戴尔 13-7378,从原机备份的BIOS上提取的ME,修改后卡LOGO,什么原因,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很细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