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槽换针 可行吗

楼主(2024-09-21):
内存槽坏了一个针 换整个太费劲 有没有人换针成功过的

网友:
坐等换针

网友:
可以的,热风枪温度调低慢吹,用镊子家出来就行

网友:
换整条插槽更快

网友:
刚拆了一条内存针观察 过孔不行 从底部穿不过去

网友:
不好搞,不如换整个

网友:
不太好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