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RC-W60 版号DAH95AMB8C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9-21):
修到一台华为MRC-W60
待机电流0.007,测量主板各大电杆二极体值无明显异常,待机电压有3.3V, 5.2V ,1.0V ,1.8V按开关不触发,测量晶振32.768频率正常,刷BIOS无效,在鑫智造上搜索主板阻值图上面写待机只有3.3V 5V 无1.0 和1.8因为1.0 和1.8v是南桥发出SLP_SUS信号后产生,此时怀疑是CPU损坏,再次询问客户,客户说用着就突然不开机了,这种情况CPU损坏的可能性比较低了。
此时没有维修思路,把电池装上去,发现没充电电流,无法充电,怀疑是EC损坏,导致无法充电,无法触发,更换EC情况依旧,只能换充电芯片试试,发现主板能充电,将电池拔掉,待机电流变成0.005,再次测试主板待机电压,发现1.0V 1.8V电压已经不再产生,按开关后电流成功跑起来,装机测试开机正常,因为是第一次修到充电芯片会导致不触发,所以发出来

网友:
华为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A:
充电为什么会影响不触发呢,难道是充电芯片没有发出ACO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为什么会影响不触发呢,难道是充电芯片没有发出ACOK吗

客户当时就拿走了,没仔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为什么会影响不触发呢,难道是充电芯片没有发出ACOK吗

不过测电池的数据和时钟有波形,一出来就掉一直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