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p246,不充电,插电源没反应,处于电池模式

楼主(2024-09-21):
古怪的问题,还第一次遇到,来的时候不开机,拔掉电池后,可以开机,但有时候单插电源也不开机,我测量19v有,没有3v5v,滤波电容,是小的电解电容,是通病,直接更换,换完后,3v5v有了,开机正常,等装起来插上电池,能开机时能开机,电源插上没反应,插不插都一样,等于是用电池开机,拆开继续修,只插电源,待机都正常,也能开机,但是只要插上电池就无待机了,充电芯片是bq737,量了电压都正常,只有acok有点不对,插上电源,应该是低电平,但是只要再插上电池,就变成高电平,处于电池模式,保护隔离被关闭了,19v过不来,尝试换充电芯片,换了之后,问题还是一样,6脚acdet是2.5v正常,20脚vcc18.4v也正常,我想这不应该呀,我又量了一下acok,发现不稳定,3.3v不稳定,一会高一会低,我就想6脚和20脚,连了一个二极管,是不是导通能力不好导致的,我直接把二极管拆了,直接一坨锡连起来了,再试机果然好了,插上电池电流上去了,电池在充电,充电灯也亮了,图发到下面

网友:
最好把电阻换了,不换有可能要返修

网友:
DA0ZQ0MB6E0 图纸

E5-471 DA0ZQ0MB6E0.pdf

网友:
DA0Z8BMB6C0 图纸

网友:
DA0ZQ0MB6E0 点位

DA0ZQ0MB6E0 .cad

网友:
应该电阻变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