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屏横暗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9-21):
偏光膜还是逻辑板,还是别的

网友A:
清理排线和视频线接口

网友:
我也是这样,我的屏玻璃是华星的,TAD跟屏玻璃没有用胶涂上所以屏潮湿了就会这样,用吹风筒不要靠那么近玻璃从上往下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理排线和视频线接口

拆了看下不是排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