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 X550LD 使用中黑屏 外接正常 有点阵图 求助

楼主(2024-09-21):
asus 华硕 X550LD 使用中黑屏 外接正常 有点阵图 求助

有图片 另外我只接给屏开启电压3.3V还是不亮

panel vcc 不接屏有3.3V接屏只有2.23V这个好像不正常,这个好像是rtd2136r输出的,

补充内容 (2024-9-22 16:26):
屏检测信号edp hpd 有3.3panel vcc 空载3.3负载2.23 拆了电容i 不行,还是后来不放心加强了一下接个3.3有了3.3电压,开机看到屏闪了一下,暗闪的那种,但是还是看不到显示的暗屏的样子,唉,快要放弃了。兄弟们..

网友:
开启脚对地阻值近千殴

网友A:
屏检测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检测信号正不正常

哦,看看,谢谢

网友B:
这个DATA CLOCK这个两个信号 是有的

网友:
X550LD 点位图

X550LD_2.0.fz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DATA CLOCK这个两个信号 是有的

不是DATA CLOCK数据信号,,HPD屏接入检测信号

网友:
不是DATA CLOCK数据信号

网友:
我感觉怎么是摁键盘调节一下屏亮度就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