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90不升压,公共点12V有,奇怪啊

楼主(2024-09-21):
插电,只有5V  0.27A,公共点F7000   12.32V    RTC 3.3V      待机3.3V   待机5V电感0    硬盘没有对地短路。
T2外围也没有短路,供都正常。以前时钟数据到升压芯片。左右两边的升压芯片,时种数据对地阻值460左右。

但就是不升压,其它电感也没短路。

有无大佬有思路。。不可能四个升压芯片全坏啊,四个C口加电都是同样结果。

网友:
A1990 图纸 点位

Apple Mac Pro A1990 820-01041-A.pdf

Apple Mac Pro A1990 820-01041-A 点位.brd

网友:
其中一个有问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