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路板的点位图谁有,型号如图

楼主(2024-09-21):
目前故障是,测量电池包每个都有4V左右电压,但是保护板到某个器件就没有电压了,导致针脚输出没有电压,然后接入电脑也无法使用,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
看看有没有损坏的元件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7%94%B5%E6%B1%A0
想要修复电池,建议先了解下工作原理。这个属于近身使用物品 安全第一,没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