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IE35 MS-7820主板温度不稳定维修

楼主(2024-09-22):
一片V星B85-IE35 版号MS-7820,故障为系统温度不准,一会儿显示几度,又突变为100多度,数值不稳定乱跳。CPU温度正常。
很多温度传感器都集成在IO内部的,要么是IO损坏,要么是外围元件有问题。

打开图纸,IO型号为NCT6779D,温度检测信号脚有两个:112脚CPUTIN ( CPU Temperature Input,CPU温度输入),113脚SYSTIN(System Temperature Input系统温度输入)。

查找SYSTIN外围电路,发现极为简单,IO发出一个很低的脉冲电压,经过内部温度传感器从113脚出来,经过Q59 PNP三极管使其不饱和导通,经117脚GNDHM地回到IO,从而根据导通电流计算出温度数值。

外围元件就一个三极管,一个电容。拆掉3906三极管,测量无击穿无短路,导通数值基本正常。从料板拆一只3906换上后温度稳定正常,成功修复。看来是原三极管性性能不良,导致死区导通电压不线性。个人之见,错误之处请指正。

网友(2025-01-07):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现在还没搞好呢,是一个msi-z87-g43主板,用的也是nct6779d,io换的是新的,温度显示180度,拆了这个3906温度显示为127度,换了个新的3906和那个2.2n的电容之后温度显示130度,bios也刷过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