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撼地者H110M COMBO触发一秒掉电不会自动上电维修

楼主(2024-09-22):
长话短说,主板故障现像触发一秒掉电,不会自动上电,可再次手动触发,期间测得内存1.2V、VCCSA 1.05V,VCCSTPLL 1.04V(注意这个1.04V,故障就在这里,下面说到),无CPU供电,拿掉CPU开机瞬间可以测到有0.8V  VBOOT预供电,但还是一秒掉电。按无CPU供电维修,死磕CPU供电,换过RT3606,换过两个65D,换过两个RT9624,都不行,换了这些东西已经不想修了,因为手上有一张好的七彩虹的H110M-TWINS全固态版V20和这张板一模一样,对,真的一模一样,好板拆东西过去都没弄好(围绕着RT3606拆换)真不想碰他了。
抽根烟屡屡再搞不得放弃,想着这现像非常像技嘉主板无VCCSTPLL供电,一定要找到VCCSTPLL,想到主板在通电的时候在RT3606周边就测到一个1.04V的电压,但触发后这个电压会往下掉,对比VCCSA  1.05V非常稳没有掉,猜测这个电压是VCCSTPLL提供的,只有找到源头都能确定,顶着这个点戳终于找到它是来自显卡插槽下在面的一个小场管,结果测这个场管G极0V,D极1.07V,S极1.04V,我尼玛G极没个3.3V以上高电压平也能导通,艹,肯定是DS漏电了,漏得它又有电压,但又供不上电,继续追查G极来源。算了看图吧,上面小管G极跟下面小管D极断线,飞线连接GD极,故障解决。

网友A:
这故障肯定没少花时间

网友B:
楼主辛苦了,感谢倾囊分享,不知道算不算这主板的通病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肯定没少花时间

前前后后修摸了四个小时,要是以前生意思好  摸个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了,感谢倾囊分享,不知道算不算这主板的通病点

应该不算,论谈还没有见有案例,不过VCCSTPLL倒是故障高发区

网友:
果然跟七彩虹C.H110M-TWINS 全固态版 V20一模一样。

网友:
这板还有个毛病就是用着要自动关机

网友:
看看收集资料经验。点个赞

网友:
不完全导通吗

网友(2024-10-22):
这个真厉害,这么想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技术不错!

对,没导通,漏到S极有1.0几V的电压,但不能负载

网友:
前二天修一片ONDA的和这故障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