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换屏后开盖开机没反应

楼主(2024-09-22):
联想小新换屏后开盖开机没反应,必须按开机才行,所有设置都没动,有遇到过的没

网友A:
是不是拆屏时把磁铁移位或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拆屏时把磁铁移位或掉了

不知道呢,这个机器我修了太多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今天顾客发现我才知道

网友C:
有个联想电脑管家看看开启开盖开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联想电脑管家看看开启开盖开机没?

这个打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呢,这个机器我修了太多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今天顾客发现我才知道

不用想,没把旧壳上的磁铁挪到新壳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用想,没把旧壳上的磁铁挪到新壳上。

有时候只是单纯换屏,不是换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只是单纯换屏,不是换壳

之前回复大意了。
测LID信号。

网友E:
测LID信号,屏幕旁边有磁铁,看看是不是磁铁移位或者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LID信号,屏幕旁边有磁铁,看看是不是磁铁移位或者丢失

我只是把屏线,和前置摄像头卡扣扣下重装久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