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模式启动就自动重启。

楼主(2024-09-22):
七彩虹h81hdv20,Win11系统一睡眠系统就自动重启,啥情况:liuhan:,bios里面是s3睡眠,并且只能关闭或s3睡眠

网友A:
刷一下BIOS也许有惊喜,不行再生做一下系统

网友:
系统换了还是如此,应该只能换bios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BIOS也许有惊喜,不行再生做一下系统

七彩虹主板在哪解锁me,咸鱼买的板子好像已经刷过bios了不是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