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主机这种电源,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楼主(2024-09-22):
这种板号为KENT M11  这个电源是很怪,4PIN 黄色的,有12V待机,而这个小排线7脚,其中只用到4根机,分别黑色 地线,紫色线,单电源不插到主板上,紫色线都没有电压0  其中灰色线不插到主板有12V 插到主板上变为0V  绿色线一直为3V。主板不插两根 像CPU供电的线,只插那排线的线,电源风扇自动转,插上这两根后,板灯上电马为断电,一直这样,上电又断电又上电那种,定了一个拆机电源,情况一样。刚以为这种机的紫色线会有5V待机的,结果不是。要么定的电源有问题,要么是正常,主板问题。

网友:
看电源SB 12V

网友A:
应该就是这个定义,黑色是地,紫色是SB电源,灰色是PSU-ID(就是功率检测),绿色是PS-ON

PSU-ID里面就是一个精密电阻12V上拉,不接主板是12V正常,但是接了也应该不是0V的,

网友:
我也有台惠普主机,电源端子也是定制,不像通用AT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这个定义,黑色是地,紫色是SB电源,灰色是PSU-ID(就是功率检测),绿色是PS-ON

难道定的拆机电源和原电源紫色线接不接主板都是0V,那就是不正常了,意思你的这个是紫色是有5V或者3.3V喽,不过和同行说修不好,已经还给同行了,那定的拆机电源就留着备用,如果这样的话,我还得把电源退回去

网友(2025-03-03):
刚好碰到一个  毛病一模一样  你们的都修好没  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你这个还是主板问题,电源都已经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