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显存测试不了

楼主(2024-09-22):
卡b2,集显进系统代码43
输入运行环境命令后就卡住不动了,是命令不对吗?

网友:
10系显卡一般显存供电正常的话 卡B2等一下会跳过  然后测试程序自动跑或者盲输命令盲测就可以了,看命令是对的 有可能供电有问题

网友A:
我的扫见是蓝色Fail(而fail一般是红色),查看又显示pass,显卡又打不上驱动,有没有大师知道原因的呢?能否指明一下原因所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扫见是蓝色Fail(而fail一般是红色),查看又显示pass,显卡又打不上驱动,有没有大师知道原因的呢?能否指明一下原因所在呢?

是我这就只有加焊核心了。。不知道其他大佬是怎么修